FX2NC系列PLC---小巧型PLC

楼主(2015-12-29):
FX2NC系列PLC(小巧型PLC)

该产品有AB两款,A款开关量最多6入6出,模拟量最多2入2出,采用单排端子

B款开关量最多12入12出,模拟量最多4入2出,采用单排或双排端子。如果开关量大于8入8出或者开关量大于6入6出同时模拟量大于2入2出,则为双排端子

模拟量输入多种类型可选,输出0-10V

通讯口:自带1个422编程口,可选装1个485口

型号规格:A款 FX2NC-10/12MT/MR(-2AD2DA-485)

          B款 FX2NC-10/12/16/20/24MT/MR/MRT(-4AD2DA-485)

外形尺寸:90*60*32mm

编程软件:《三菱GX8.52》或《三菱GX8.86》

详细资料参考:《COOLMAY PLC编程手册》

              《FX2NC系列PLC编程手册》

网友A:
FX2NC系列PLC在保留其原有的强大功能特色的前提下实现了极为可观的规模缩小。I/O型连接口降低了接线成本并节省了时间。

FX系列PLC拥有无以匹及的速度,高级的功能逻辑选件以及定位控制等特点; FX2N是从16路到256路输入/输出的多种应用的选择方案;

FX2N系列是小型化,高速度,高性能和所有方便都是相当于FX系列中最高档次的超小形程序装置。

除输入出16-25点的独立用途外,还可以适用于在多个基本组件间的连接,模拟控制,定位控制等

特殊用途,是一套可以满足多样化广泛需要的PLC。

在基本单元上连接扩展单元或扩展模块,可进行16-256点的灵活输入输出组合。可选用16/32/48/64/80/128点的主机,可以采用最小8点的扩展模块进行扩展。可根据电源及输出形式,自由选择。

程序容量:内置800步RAM(可输入注释)可使用存储盒,最大可扩充至16K步。丰富的软元件应用指令中有多个可使用的简单指令、高速处理指令、输入过滤常数可变,中断输入处理,直接输出等。便利指令数字开关的数据读取,16位数据的读取,矩阵输入的读取,7段显示器输出等。数据处理、数据检索、数据排列、三角函数运算、平方根、浮点小数运算等。特殊用途、脉冲输出(20KHZ/DC5V,KHZ/DC12V-24V),脉宽调制,PID控制指令等。外部设备相互通信,串行数据传送,ASCII code印刷,HEX ASCII变换,校验码等。时计控制内置时钟的数据比较、加法、减法、读出、写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