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这程序停止怎么停?

楼主(2015-12-29):
想加个停止按钮怎么弄   大侠们帮帮我   谢谢

网友A:
ldp x1

zrst y0 y2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dp x1zrst y0 y2

这个方法可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ldp x1zrst y0 y2

或是在y0,y1,y2常闭触点的后面串连一个x1的常闭触点

网友D:
停止按钮加到中间与Y0/Y1/Y2串联。

网友E:
TMR指令需要对定时器进行复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