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这个SFC运算语句什么意思 SET M201=M2044

楼主(2015-12-30):
还有这个 ,RST M201=!M2044怎么解释,灰常感谢

网友(2016-02-16):
这是三菱运动控制器的程序内容

M2044 代表是否进入虚模式

SET M201=M2044  表示如果进入虚模式则 M201置位

RST M201=!M2044 表示如果不是虚模式则M201复位

楼主:
非常感谢你的回复,放假回来刚看到,再次致谢!

引用 网友A:
代表是否进入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