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触摸屏报警切换画面的问题

楼主(2015-12-30):
大家好,我现在通过改变VW10变量来切换到报警画面,VW10=1时自动切换到报警画面,这些都没有问题。但是当我关闭报警画面时,我想在触摸屏中给VW10赋值0,要用哪个函数做啊?具体怎么做呢?谢谢!

网友A:
wincc中按钮C脚本下添加    SetTagWord(Tag_Name,value);

或者直接在关闭报警画面按钮下鼠标属性里设置直接赋值 0 给 VW10 地址里去即可。

网友A:
貌似写错了,你的是什么触摸屏的?

楼主:
smart 1000 IE触摸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