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容降压电路

楼主(2015-12-30):
阻容降压电路,1N4733击穿为何前端保险沒烧?

网友A:
回路电流不超过保险额定就不会熔断。

网友B:
因为电容的存在,怎么短路都有电容挡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电容的存在,怎么短路都有电容挡着。

短路后负载更重了,电流也大了,保险没断

网友C:
问题:你的短路电流达到了保险熔断电流没有呢

网友D:
由这个图能看懂了吧,这个电路中负载短路、二极管短路、滤波电容短路与正常使用时,电流几乎是一样的,因为这个降压、整流电路接近于恒流源,LED灯就可以用这样的电路驱动。

最大电流,就是把那个电容接到220V电路中的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由这个图能看懂了吧,这个电路中负载短路、二极管短路、滤...

1UF只能提供69MA的电流,就是电容后面短路还是69MA电流,明白了,谢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D  由这个图能看懂了吧,这个电路...

终于弄懂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