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里的文件打开变乱码,这样解决

楼主(2015-12-30):
沃德文档打开就是这样:

表格就是这样:

网友A:
是不是加密文件

网友B:
是不是电脑系统出问题了

网友C:
靠 靠 靠。我真的以为是“这样解决”。原来是“怎样解决”。

就差那么一个字,整个性质就相反了。

网友D:
是不是编码的问题,用windows默认试试

楼主:
百度里的方法都没有用!下载了一个专门修复word的软件,也是零星的毛片

网友E:
看你的情况可能是由于字体无法识别,还有需要搞清楚是用在哪里的,需要使用相关软件来打开。

网友F:
重装一下office软件就可以解决,希望可以帮到你

网友G:
原来可以打开吗?我也怀疑是文件被加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