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图——多点热电偶

楼主(2015-12-30):
在化工生产中,一般温度的检测都是单测量点,一个点安装一个温度检测仪表,但在一些压力容器中,由于容器内的介质高压、高温、腐蚀、易燃、有毒等等状况,对于容器外壁的开孔就有严格的要求。对于安全使用来说没有开孔是最安全的,因为开孔就需要密封、焊接,不论焊接的焊缝还是密封垫的静密封都是一个承压的薄弱环节,其具有不确定的安全隐患,泄漏危险往往从这些不弱环节发生。

在高压、高温压力容器的制造过程中,生产厂家对于压力容器的开口都有非常苛刻的要求,能够减少的开孔尽量减少,而受使用过程中的生产需求,容器内需要进行众多的介质参数的检测,特别是在一些化学反应过程中的温度检测中,其温度的大小反映出化学反应的深度,因此需要尽可能的多点温度检测。

多点温度计的就是由此设计出来的,所谓多点温度计,就是在一个开口点上,尽可能多的安装温度检测仪器,通过温度检测仪器的长度不同来实现多点的温度检测。

厂里的一套高压加氢的加氢精制反应器的温度检测就是使用了这种温度检测——多点热电偶。

热电偶外部安装形式

热电偶与塔器连接的安装形式

K型热电偶串入一个很细的的保护套管中,其外部通过旋母来实现固定。为防止裸露在外的热电偶损坏,外部使用了防护橡胶套管延伸到变送器处。

多点热电偶的温度变送器

三支热电偶分别标注,变送器按照顺序安装,防止维护维修误操作。

温度变送器的铭牌

现场温度变送器悬挂的远传信号线缆标示牌

与控制室内的信号接线端子处的线缆信号相一致,可以方便的进行维护维修。

反应器温度检测的法兰连接表面,可以看到密封法兰的厚度,承受压力越高厚度越大

多点热电偶连接密封法兰的侧面,同样可以看到法兰的厚度,为了安全比压力容器预留的安装法兰的承压等级还要高

多点热电偶安装法兰的内部密封面

三支热电偶套管采用焊接的方式来实现密封

为了加强进入容器内的热电偶套管的强度,为防止热电偶套管及热电偶在经受介质的冲击力和自身重量而发生机械变形弯曲等现象,内部使用了加强板结构,其热电偶的保护套管固定在加强板上。

此反应器在使用中由于是加氢化学反应,对于介质的反应深度有检测控制要求,因此使用了三点温度检测,反应器中心温度和两侧温度,所以其多点热电偶三支长度差距较大,最长的热电偶为距离安装法兰最远的对边的容器边温度检测。热电偶长度的大小也能够反映出反应器容积的大小。

网友A:
不错,我们生产的设备之一有的有点类似这种,但没有你这么长的偶,我们用的偶有点短。非常好!

网友B:
  一个地方几个热电偶? 为什么 ,是因为怕测量的温度有偏差吗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地方几个热电偶? 为什么 ,是因为怕测量的温度...

每个热电偶的测量点是不同的,图中的三支热电偶分别测量反应器中心温度和两侧温度,目的是检测化学反应的深度。

至于使用一个接口的目的是因为反应器是高压、易爆容器对于塔器的开口要尽可能少的严格要求。

因此此设备使用了多点热电偶模式。

网友C:
安全第一,预防为主!

网友D(2016-02-12):
悬挂的远传信号线缆标示牌非常实用,从固定方式看,时间长了或检修维护过程中,标示牌容易脱落。

网友E:
对于安全防爆区域的设备安装很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