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柜的接地问题

楼主(2015-12-30):
厂房的进线有ABCNPE五根线,接入电控柜后电控柜内要做什么接地的措施呢?

我查资料查到要把电控柜内电气接地信号分为三类:信号地、功率地和机壳,这三类分别自成系统,最后用截面积较大的接地母线汇集于一点,与系统地相连,是不是这个系统地就是引入电控柜的PE线?

电控柜内的接地怎么接呢?有没有相关的规范?

还有接地汇流排是接在哪里的?是电控柜内还是厂房的进线PE那里?

在线等。谢谢。

网友A:
PE接柜体的外壳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PE接柜体的外壳部分!!!

需要把三类接地信号分开再用汇流排汇集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李东泽  PE接柜体的外壳部分!!! ...

 我认为应该分开接到,这样比较好,但是如果现场情况不允许或者不方便,这样做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

但是分开连接要怎么接呢?是分别接到各自的接地排吗?这分别的接地排怎么处理呢?都和进厂房的PE线连接?还是怎么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

目前我们的做法是厂区进来的PE线连接到那种黄绿色的接地端子上,然后各个设备的接地线也接到接地端子上,由于接地端子和导轨是相通的,所以各个设备的地线也就连在一起了,这样做可以吗?有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B:
厂房里肯定有接地网吧?用镀锌扁钢把接地网引到控制柜来,把设备及柜子的接地线接到该扁钢上,控制柜中的信号地是单独的,把信号线的屏蔽层编成小辫接到信号地上就可以了。

网友C:
朋友说多了太乱,给你一张图,咱们看图说话,你在线看看图中的接地线、零线的关系

根据这张图,有不明白的继续问

网友D:
保护接地的知识博大精深,我至今也没搞明白怎么接。

网友E:
一般这样的系统高低压柜内都是有PE和N排的:PE排在最外边,紧挨着是N排。最终引到等电位箱内汇合。

网友F(2016-11-18):
不知道楼主最终明白了没?我对这一块也是很多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