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模块CP243-1和昆仑通泰以太网通讯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5-12-30):
  最近做了一个布袋除尘输灰的项目,选型方面PLC我选了西门子的200系列加一个CP243-1以太网通讯模块,触摸屏选了昆仑通泰TCP7062Ti,在做实验时,那是百般弄不得其精髓,以太网模块能正常监控程序下载程序,但触摸屏就是通讯不上,也设置了N遍以太网向导,就是不行,最后无意间把监控停了,触摸屏就能连接上了,最后总结得出: 昆仑通态以太网接口会占用CPU编程下载端口,要用其中一种功能必须把另一个断开,且只能1个CPU只能和一个昆仑通态触摸屏做以太网通讯,且无需组态以太网向导。

网友A(2016-07-13):
你好,楼主,问一下,同样型号的触摸屏,通过一个交换机连接PLC和上位机,这样可行吗?

楼主(2019-03-20):
可以,触摸屏占用编程端口,但上位机不占用,不影响

网友B(2019-09-14):
以,触摸屏占用编程端口,但上位机不占用,不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