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会台达触摸屏

楼主(2015-12-30):
各位大仙们    有西安的师傅吗    谁能解密台达触摸屏的密码

   就是那种一开机就要密码进入的

                有重谢   18710728930

楼主:
没人会吗    给位大仙快快显灵

网友A:
你有触摸屏原程序的话,只需要更改触摸屏的程序即可

网友A:
实在不行,根据工艺流程和plc程序,自己编写一个触摸屏的程序也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在不行,根据工艺流程和plc程序,自己编写一个触摸屏...

不会呀

网友B:
别找破密码的方法了,无论谁家的触摸屏,如果有不破坏数据、不更改程序就能<此处内容被屏蔽>的话,谁会敢买他们的东西?建议你两条路,一是找原设备厂家或程序设计者沟通找到密码或源程序,二是找人根据PLC程序和设备工艺重新编写人机画面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