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地复位是什么意思?它和复位的区别在于哪?

楼主(2015-12-30):
PLC是松下的,求大神解答,谢谢

网友A:
没听说过这个名词,只听说过复位,就是回到原始位置,百度一下也找不到,楼主哪里听来的名词?

网友B:
从字面意思理解,可能是一个动作,或者工序的复位。

网友C:
本地复位就是在这里就可以复位。另外对应的应该是远程复位,可以在异地复位。

网友D:
本地一般是现场复位吧,远程就是上位复位了,一个可能是现场按钮,另一个只是画面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本地一般是现场复位吧,远程就是上位复位了,一个可能是现...

谢谢,你说的上位是指的PC还是HMI屏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D  本地一般是现场复位吧,...

即可以是HMI,也可以是PC的上位画面,一般的系统只要其中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