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转数不能稳定

楼主(2015-12-30):
用松下A5IIE伺服,plsy指令连续输出,输出的时候伺服转数显示的总有偏差,600r/m,不能总是稳定在600这个数,会在598-602之间摆动,其他频率也一样,麻烦大家分析下原因。

网友A:
你是说驱动器led显示的转速么?你要做什么对速度要求这么高?

楼主:
回复内容:客户问伺服控制的不是应该很稳定的吗,怎么会有偏差?

引用 网友A:
你是说驱动器led显示的转速么?你要做什么对速度要求这么高?

网友B:
这是未修正之前的偏差。实际上是没有偏差的。不信你用仪器量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