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正确读取plc的数据

楼主(2015-12-30):
如下图,读取的是plc模拟输入的值,用plc软件监控显示plc程序是正确的,d20的值是模拟输入的数值,但在触摸屏上,却读取不到,在触摸屏上,数值属性该怎么设置呢?

网友A:
我猜想模拟输入是浮点数,可否放大倍数,或是转换为整数在触摸屏上显示出来?

网友B:
属性选用32位浮点数。

网友C:
上面是整数转浮点数,下面是浮点数除法运算,结果D20也是浮点数

网友D(2016-08-13):
和本人遇到的问题差不多,此时D20,D21其实是二进制浮点数值,数值显示元件就算设置二进制浮点也不能正常显示,用DEBCD转成十进制浮点数值也不能正常显示

网友E(2017-01-19):
引用 网友D:
和本人遇到的问题差不多,此时D20,D21其实是二进制...

我也遇到了,有解决办法吗?

网友F(2017-09-09):
对应好,数据类型!!!

网友G(2017-11-24):
我的可能是地址不对,怎么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