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_200连接电脑的数据线

楼主(2015-12-30):
连接西门子s7_200的数据线现在多钱价位,在哪才能买到?

网友A:
在某宝上搜,一般都可以用,USB接口的50以上的质量还行吧。

楼主:
对: 工控小诚 在某宝上搜,一般都可以用,USB接口的50以上的质量还行吧。 内容的回复!我的机子上有rs232接口,需要买什么型号的?谢谢!

网友B:
 如果是公司买的话,那就搞一条好一点的,西门子,USB的适配器,2500大洋左右,200,300,400通吃

网友A:
买USB-PPI的,以后笔记本也可以用。

网友C:
原装的USB720,国产的带隔离的百十块钱

网友D:
自己买的话淘宝上买一个,百十元钱,若是楼主有能力,口才又不错,能够说服领导买个好点的,USB的适配器,2500大洋左右,200,300,400通吃,这样自己以后也省事些!

网友E:
我有这么一条,串口的通讯线!

网友F:
单独对付200花600元左右买一根国产(诸如深圳亿维)电缆。要200/300/400通吃,还是花2000多元买西门子原装电缆好用。

网友G:
买个差不多的,别把串口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