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控HMI和plc在钢筋弯箍机上的应用

楼主(2015-12-31):
一、简介

    据了解,我国每年用于建筑行业的钢材占钢材总消费量的55%左右,其中钢筋混凝土结构年用钢量又占建筑钢材总量的70%--80%,不需要加工直接应用于施工的钢筋制品用量仅占千分之几,也就是说绝大部分钢筋制品需要再加工后才能使用。

    在施工现场进行,依靠人力或简单机械来进行.这种方式具有机械化程度低、生产效益低、劳动强度大、材料和能源浪费高等缺点,所以利用钢筋弯箍机,可以提高很大的工作效率,减少劳动强度。

     此设备用到的器件有,触摸屏:LEVI700L,plc:LX2N-60MR-A。

二、工作原理

     把钢筋通过调直机并按需要的长度截取之后,输送到弯箍机上,通过HMI来选择不同的弯箍形状(本设备有六种弯箍模式),把五个机头的位置调整到合适位置并固定住,然后把调直并截取后的钢筋放入工作台上,按下启动按钮,就可自动把要加工的钢筋折成需要的形状。

三、程序介绍

    1、运行画面:此画面主要显示已加工数量、和各个机头的动作指示,此设备具有手动和自动两个模式,可通过选择进行切换,在自动状态下,按下自动运行启动按钮,设备即自动运行。

      2、手动画面:在手动状态下可利用手动按钮让设备单步运行。

      3、模式选择画面:通过选择不同的模式,可把钢筋折成不同的形状。

     4、动作运行时间设定画面:此画面主要是改变每个动作的运行时长,此设备的每个动作都有限位限制,为了保护设备,当限位失效时,利用时长也可控制动作的运行,即每个动作运行一定时间之后自动停止。

     5、公司简介画面:此画面主要是根据客户提供的信息介绍客户公司概况,在这里不再截取画面介绍。

网友A(2019-05-08):
你好,你的系统怎么收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