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问:在PLC里面可否实现两个计数器叠加计数?

楼主(2015-12-31):
试问:在PLC里面可否实现两个计数器叠加计数?目的是:两个计数器的最终结果控制一个输出!

网友A:
一个计数器的输出是另一个计数器的输入,其计数结果是2个计数器设置数的乘积,这是PLC编程中用于对超出计数器计数位数的一般用法。

网友B:
看下下面这个简单的程序是否可以完成这个功能

网友B:
或是这样也可以实现,你可以模拟试一下

网友C:
我保证,应该不是很多人明白什么叫做“叠加”。

网友D:
两个计数器控制一个输出是简单的与或的逻辑,

叠加

网友E(2018-08-22):
两个计数器分别计数,然后实时把他们值相加,就可以得到叠加计数的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