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3GA脉冲问题

楼主(2015-12-31):
今天突然遇到这样一个问题,PLC在给伺服发脉冲的时候,发的是正数脉冲,走的也是正数,但在走到一定的点的时候就自动变成负数了,但是我的触摸屏上显示的还是正数,前两天同样的程序都没有出现这个问题,就今天才出现的,什么都没改过,是不是PLC坏了呢?

网友A:
是不是脉冲数溢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脉冲数溢出了

是Y0的D8340突然变成了负数,当时的脉冲数是32100个脉冲,过了这个数就变负数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是不是脉冲数溢出了 ...

正常32位的是32767个走完才会变负脉冲的吧,还是你程序中有其他运算,多加了数值进去导致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wll502  回复内容:对: Zhu...

答错了,不好意思,应该是16位的32767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Zhu_Run  是不是脉冲数溢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