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电机的励磁电机换向器,是如何完成换向的

楼主(2015-12-31):
我们厂里有一台有刷励磁机,学习的时候老师说碳刷不能大于换向片,可是我发现每一个碳刷都接触到5个换向片,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那5个换向片是同一相的

网友B:
这五组是并联的

网友C:
电机转子在中性线位置附近的线圈,电势差很小且基本接近于零,当然你的碳刷如果可以同时接触5片的话证明你的电机足够大了!电刷都是位于中性线位置的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师傅的指导,谢谢

楼主:
我还需要请教各位老师一点,碳刷接

楼主:
我还需要请教各位老师一点,碳刷接触5个换向片的这种直流电机,元件绕组是怎么连接的,请老师画示意图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