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威纶通数值元件问题

楼主(2015-12-31):
新手上路,一路坎坷,说多了都是泪。

我的触摸屏是和单片机通信的,6070IP,我想在触摸屏上搞个数值输入元件,功能是设定单片机内某寄存器的值,我用了数值设定元件,下载好程序后,发现数值设定元件在屏幕上没有显示出来,但是电脑的串口助手可以检测到这个数值元件一直在发送读命令。为什么会不显示?我应该怎么弄,我要实现的功能不是读,而是写,应该怎么整?

我是新手,希望大佬讲解清楚,感激不尽

网友A:
在数值元件属性框上勾选启用输入属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数值元件属性框上勾选启用输入属性

我原来就是这样弄的啊,勾选了那个启用输入功能,可是它为什么一直在发读命令,而且屏幕上不显示这个元件

网友A:
触摸屏和单片机通讯是否成功呢,不成功会不显示的

网友B:
应该是你没有通讯上或者你的元件没有对应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触摸屏和单片机通讯是否成功呢,不成功会不显示的

谢谢哥哥的帮助和提点。还想问问,我下了几个威纶通官网上几个例子,发现里面许多的的位状态指示灯和数值元件都是一直处于主读状态?是不是触摸屏就是这样规定的?能不能单片机作为主,往触摸屏的位状态指示灯和数值元件写?如果可以,元件该怎么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你没有通讯上或者你的元件没有对应好

谢谢哥哥的帮助和提点。还想问问,我下了几个威纶通官网上几个例子,发现里面许多的的位状态指示灯和数值元件都是一直处于主读状态?是不是触摸屏就是这样规定的?能不能单片机作为主,往触摸屏的位状态指示灯和数值元件写?如果可以,元件该怎么设置?

还有,元件的读取地址都是PLC或者MODBUS RTU,可是设置为本地HMI吗?设为本地HMI是不是就可以实现单片机往触摸屏写功能了?

网友C(2017-01-10):
楼主,我想问一下你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滴?新手上路

啊,好辣

网友D(2018-01-23):
被管理员删除主题帖 -6分

网友E:
新手上路,共同探讨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