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机器人突然断电后,只能手动操作,自动无法运行

楼主(2015-12-31):
机器人运行中,突然停电,重新上电后机器人无法回到零位,只能手动控制,自动控制无法动作,求大神解答

网友A:
应该是上一个动作没有完成就断电了!

你把机器人回到原点再清除上一个动作即可

网友B:
先手动复位吧,别耽误生产。

网友C:
零点掉了,手动开回原点,重新calibration,记得程序全部手动运行确认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