恢复到出厂状态

楼主(2015-12-31):
求教:威纶通触摸屏TK607-IP怎么样恢复到出厂状态?

网友A:
屏幕背后有几个拨码开关拨动一下,记不清楚是哪个了,

网友B:
威伦通的TK070IP 恢复初始密码的方法

打开威伦通的TK070IP 触摸屏后盖;

将J5 跳线的1 和 2 短接,

上电启动触摸屏,

进入校正模式,依次点击屏幕5 个位置,点击OK 完成校正,

校准完成后会弹出如下警示窗,问“是否恢复出厂设置”,若恢复点击“YES”,不恢复则

点击“NO”,若10 秒内不做任何选择,则不会初始化。

点击“YES”后会出现以下界面需要手动输入一个“YES”在右边的小框里

然后点击“OK”按键,触摸屏系统会自动恢复出厂设置,恢复出厂设置后屏内部的所有

工程和数据清零。

此时系统密码、下载密码、上载密码和历史密码均恢复为111111,

网友:
OK。谢谢各位的指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