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控屏能直接和温控表通信吗?

楼主(2015-12-31):
维控屏能直接和温控表通信吗?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没用过,可打开软件看有没有对应的驱动,越是小品牌,软件内集成的各种驱动越丰富。

网友B:
感谢分享,不错的资料;33

网友B:
感谢分享,不错的资料;55

网友B:
感谢分享,不错的资料;66

网友B:
感谢分享,不错的资料;77

网友C:
主要看它们之间有没有同样的通信接口吧

网友D:
可以啊!插com口就可以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