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启动时转矩问题

楼主(2015-12-31):
请问各位大侠:小弟有个问题一直困惑,就是变频器在启动时转矩是怎样的曲线?是和软启动一样曲线数值一点点上升达到超过负载转矩转起来?(感觉不是这样如果是这样的话,电机不会一下就起来而是刚开始不会动过一段时间才会转);还是和硬启动差不多直接以一个超过负载的转矩起来,在慢慢下降到与负载相匹配的转矩,但是这样的话,我又有疑问了,就是“变频器在工频下是恒转矩的”,这样变化不就是成了变转矩了么? 哪位大侠能给小弟解释一下啊,谢谢了!!!

网友A:
电机在启动时需要客服机械阻力扭矩,而且需要加速,也就是肯定需要比正常运行扭矩大才行!因为机械的转动惯量需要逐步存储最终达到负载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在启动时需要客服机械阻力扭矩,而且需要加速,也就是...

,那就是应该以比负载大的转矩启动,然后在下降到与负载平衡的转矩了?是这样吧

网友B:
启动转矩是可以设置的,可以恒转矩额启动,也可变转矩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启动转矩是可以设置的,可以恒转矩额启动,也可变转矩启动

大侠说的是不是能够预先 励磁然后启动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