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更换电机,6SE70 变频合闸后,未给速,自动给速!然后自动速度减为0

楼主(2015-12-31):
急:

    各位大虾,变频器6SE70 315KW变频器,原电机280KW,10极电机,用于风机。更换1台160KW 6极电机,用于水泵。

    现象:由于电机更换后,没有修改参数,变频合闸后发现,并没有给定(端子上未给速,柜面上电位器也未给速),变频器自动给速,频率显示为54hz左右,然后又缓慢地自动减速为0,但未报任何故障,随后通知中控给速也给得起。

    然后,将电机的参数重新输入,但功率不知在哪个参数输入。变频再重新合闸,现象依旧。

    请各位大虾指点,万分感谢!!

网友A:
电机在进行自整定。。。。。没有关系。。

网友B:
英爱是变频器在自整定,电机的动力轴会微微的抖动

网友C:
查看是否启用了速度追踪启动功能?

是否启用了上电自启动功能?

起用这个功能后,只要给出启动信号不用给速度信号,变频器就会从最高频率向下搜索电机速度(如果设定的是从上往下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