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密码窗口

楼主(2016-01-01):
本人想在MCGS嵌入版中设置一个密码弹出窗口,比方在触按参数设置时自动弹出一个密码输入窗口,输入正确的密码后才能进入参数设置窗口,如何设置?

网友A:
MCGS的没用过,我用过欧姆龙触摸屏,是在属性窗口,安全性设置里面去设置,一般触摸屏设定密码还是比较简单的,楼主自己摸索一下就可以,或是打客服技术的电话咨询一下

网友B:
加个脚本就可以了  很简单

我正好做过这个

楼主:
具体怎么做?能给个样例吗?谢谢!

网友C(2021-06-28):
IF data0=0 THEN

   IF data1=123 THEN

      data2="密码正确"

   else

      data2="密码错误"

 endif

endif

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