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纶触摸屏用什么方法控制x,y坐标移动

楼主(2016-01-01):
维纶触摸屏用什么方法控制x,y坐标移动

例如当一物体以沿着x坐标移动,移动到一定数值时,停止x轴坐标移动,开始走y轴移动

网友A:
楼主,这个不是靠触摸屏控制的,而是通过plc控制的哦,触摸屏只是一个显示作用,plc定位的时候走的脉冲数用数据寄存器D来代替,然后在触摸屏上面显示出来,想让它走多少就输入对应的数值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不是靠触摸屏控制的,而是通过plc控制的哦,...

我知道啊是用数据寄存器控制的,但是x坐标和y坐标的切换怎么实现

网友B:
触摸屏连接的PLC或者运动控制器发相应脉冲控制伺服电机或者步进电机就可以控制了

网友C:
威纶通屏里面动画移动可以去官网找一个例程参考看一下。

网友D:
可以使用威纶通内部的宏指令实现,有位网友上传了个触摸屏制作的贪吃蛇游戏,有类似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使用威纶通内部的宏指令实现,有位网友上传了个触摸屏...

dui还可以输入49946个字符。

 对啊,就是需要贪吃蛇的那种控制方式,按下按键改变x坐标,按下改变y坐标

那个贪吃蛇窝下载了,需要密码,看不到宏指令,求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