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有记忆功能吗

楼主(2016-01-01):
   PLC程序运行过程中,出现意外停电状况,如何能在来电后让系统继续运行程序中的后续部分的逻辑动作,而不用从头道工序依次往复再一次?即PLC的记忆功能如何实现?

网友A:
PLC一般都不具备断电记忆功能  就看你的程序写的是否满足要求

网友B:
楼主,突然断电属于异常情况,一般程序设计者,都是在异常情况下,需要复位后再重新开始的,这也是为了保障设备的安全性

网友:
有!PLC都有断电保持(记忆)类的软元件,如三菱FX2N系列PLC中停电保持类的辅助继电器(M500~M3071)、状态继电器(S500~S899),还有计数器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