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改造显示屏

楼主(2016-01-01):
手里有两个人机界面,型号分别是pws1711-stn和tp760-t不知能不能改造成vga或普通莲花插头的显示屏?能在单片机上连接使用也可以。

网友A:
VGA和莲花头你得用转换器才行,单片机控制你得编辑通讯规约

网友B:
改造完成为小电视最好,我也参看一下

网友A:
另外你如果找到,屏的技术参数,你就可以用任何单片机驱动他了

网友C:
特简单,马云家买适合你显示屏的驱动板就行了。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