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位PID 整定 探讨!

楼主(2016-01-02):
液位控制,PV与SP偏差不大,但PV跟踪SP的时间比较长,P,I参数该往大还是往小调?

大家都发表自己的意见吧!!

—————————————————————————————————————

汇总:

——————————————————————————————————————

网友A:
呵呵。。。

液位控制不是精确控制,液位控制是粗略的控制,这样的控制曲线已经很好了。

液位控制与塔器底部的流出的介质流量是一对矛盾,大部分生产工艺在线流控制中,塔器液位底部的流出介质是下一流程的进料,如果单纯的控制塔器液位达到完全恒定的液位指标,那么起流出的介质流量就会波动非常大,这对于后续生产工艺的进料负荷就无法承受。

每一个生产流程的进料负荷都是要求尽可能的平稳的,所以液位控制与介质流出的流量大都构成了液位—流量串级均匀系统,其控制策略看其PID参数与普通的串级控制是不同的,其形式就是凑活,及实现液位在控制要求范围之内,也要求流量尽可能的平稳。

所以这种液位控制曲线已经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