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三相220V/440V/60HZ ,改380V /50HZ

楼主(2016-01-02):
   大家好,我对电机不懂

    买了有几台机器二手的,电源之前是三相220V 的,在国内用的时候有变压器。

    现在买来,没有变压器,电路板想成380V 的

现在机床上的电机 是3相220V 的。铭牌是220V/440V  /60HZ   ,唯独没有380V

电机接线盒内是这样标记的

现在的接法是 下图这个

我想请教下,这个电机 能通过改变线路的接法,改成380V 的吗?

网上搜索资料说直接改成440V 的接法,可以用在380V 的电网上,但是带负荷会损坏

小弟不懂电,我的设备要带负荷每天运转12小时左右。

如果能改,要怎么改线路,  请高手赐教

网友A:
按照高压的接法(Higher  Voltage),接入380V就可以使用,电机的电压低于额定电压,有些发热而已

楼主:
长时间运转会不会烧坏,还要带负荷, 带100公斤的主轴 运转

网友A:
电机的低压就是三角形接法,高压就是星形接法,220V*1.732=381v(实际高压为440v),电机的高压是440v除以1.732=254v(实际是220v),所以没有为题,就按照高压的接线方式接大陆的380v就可以的!!!!大陆的高压380v理论上是400v加减5%,也就是380v-420v都算正常

网友A:
台湾东元电机不错的!!!!!!!!!!!!!放心的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机的低压就是三角形接法,高压就是星形接法,220V*1.732=381v(实际高压为440v),电机的高压是440v除以1.732=254v(实际是220v),所以没有为题,就按照高压的接线方式接大陆的380v就可以的!!!!大陆的高压380v理论上是400v加减5%,也就是380v-420v都算正常

看接线图和铭牌,明明是进线是220低电压和440高电压两种接线的星三角启动接线嘛,这电机都快和我一样大的年龄了,晕

网友C:
电机接成440V即可,电源直接用380V。但是额定转速要低些。实际由于电机额定频率是60HZ,而国内是50HZ电源,所以反而直接用变压器将电压升到440V反而会使电机过热。另外控制电压要和原设计一致。可以长时间运行,只要电流不超过额定电流。改线后要带负载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