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多段速切换时,如何做到平稳过渡

楼主(2016-01-02):
我想利用变频器的多段速控制,通过PLC获得设备的力信号,当力小到一定数值时,控制变频器最高频率到120HZ,当力大于一定数值时,控制变频器的最高频率在50HZ以下,速度控制采用手柄,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才能做到速度切换时不至于突然变化,能够有个平稳的过渡?

网友A:
加大加速时间与减速时间即可保证平稳过渡

网友B:
你重要的事情说三次是吧?

你用 plc接收变频器的输出电流模拟量信号就知道电机多大的力了。

你用 plc接收变频器的输出电流模拟量信号就知道电机多大的力了。

你用 plc接收变频器的输出电流模拟量信号就知道电机多大的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