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多段速控制如何平稳过渡

楼主(2016-01-02):
我想利用变频器的多段速控制,通过PLC获得设备的力信号,当力小到一定数值时,控制变频器最高频率到120HZ,当力大于一定数值时,控制变频器的最高频率在50HZ以下,速度控制采用手柄,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才能做到速...

楼主:
哪位大师做过类似方案的,请教一下!

网友A:
你应该是用PID控制吧,多段速的速度之间切换不太可能到达你要求那样

网友B:
不太明白你具体想要干什么?!你看看能不能在加速时间或者减速时间上获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