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定时时间用法 后附图

楼主(2016-01-02):
前几次问了问有点思路了,自己有对照手册看了看,在软件中模拟一下发现时间不能继续变换,求大侠们解惑!如下图:想把T1计时的时间赋给t2作为关断的Y1的条件,为什么D200的值赋不进去?D200不是掉电也能保持数值吗?

网友A:
楼主,建议你仔细看一下mov指令的用法,貌似时间继电器T不能作为源数据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建议你仔细看一下mov指令的用法,貌似时间继电器...

这一步没问题可以把时间送到寄存器里面,但是从寄存器里面在送到T里面就送不进去了。

网友B:
MOV只是传送指令,楼主把T1改成K或者D就可以把时间写入寄存器了

网友C:
1、楼主的这个程序只要M1置ON,T1就会变成0;

2、没有启动T2的程序。

网友D:
   MOV T1 D200 是将T1的值赋给D200,MOV  D200  T2是将D200的值赋给T2;楼主是不是写错指令了。

网友E:
    亲,建议多看手册,也看一下mov指令的用法,貌似时间继电器T不能作为源数据的吧1

MOV不能直接给 T 吧? 应是MOV 给 D ,然后 T 使用 D 数据

网友F:
上述是你的程序的全部还是局部?起码T2哪儿去了?没有T2的线圈,T2的触点何来会动作啊?我感觉我能回答你,但是现在我还没明白你要干什么?

楼主:
回复内容:D200 不能作为T2的驱动吗?我的想法是 t1 记录的时间作为t2延时关断的时间,

引用 网友F:
上述是你的程序的全部还是局部?起码T2哪儿去了?没有T...

网友F:
可以是可以,但是你总得给T2线圈出现啊。没线圈,触点怎么会动?

没有驱动Y线圈,Y触点怎么会接通啊?一样道理。

网友:
模拟状态下,每次修改程序都要关闭再重新开始模拟。

网友G:
MOV D200 T2   这句是不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MOV D200 T2   这句是不对的

t1不是把计时的时间给了d200了吗?

网友H:
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T1是定时器的编号 K999当前编号定时器所设定的延时, 你用MOV传T1这个编号到D200 要表达的是什么意思,按你的意思也应该吧K999传到D200才对啊,你是用T1的时间传给T2作为判断用,T1的时间应该是K999 你传的也应该是MOV K999 D200 并且你T2 也应该写OUT T2 D200才可以啊!个人理解,如有不对请指出谢谢!!

网友I:
看你的程序,t1不会工作。传到d200的值肯定是0.

楼主:
引用 网友I:
看你的程序,t1不会工作。传到d200的值肯定是0.

我的设计思路是想把t1记录的时间通过掉电保存寄存器记录下来传给t2,t2就作为延时器用,t1记录的时间记录的多少是由通电时间决定,现在不知道通电时间,所以想用t1记录下来,这样表述您能明白吗?如果您能指导一下我,非常感谢

网友F:
我问你,M0接通,并且在M1接通的第一个瞬间,T1的当前值是多少?

算了,还是我帮你答吧,

M1接通,常闭触点断开,把T1线圈断开了。T1当前值立即变0。

下一行M1常开点接通,把T1传给D200,……T1都变0了,传个鸟啊。

后面的200又传给T2,根本不明白想干什么。程序看不明,文字说明也看不明。总之就是不知道你想干什么。问你T2为何没有线圈,你又不回答。没线圈T2常闭点关断个鸟啊。

网友F:
我只明白到这里了。

X0是按键,Y0从放开按键的瞬间开始接通。按键按多久,Y0就接通多久。9999是上限。

网友J:
按这个试试,应该可以的

网友K:
不能用mov d200 t2指令   把d200作为t2 的定时时间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只明白到这里了。X0是按键,Y0从放开按键的瞬间开始...

抱歉没表述清楚,这段程序的本意是 用一个自复位按钮+plc 实现如下功能:按下一次,Y0接通,t1开始计时,再按下一次Y2接通,Y2接通时间为T1记录的时间,同时复位;Y0,Y2互锁;

网友L:
应该加一条指令  OUT T2 D200 这样的话T2时间到Y1就会断开

网友F:
不要紧啊。你看我的程序明白了之后,你的主要问题就解决了。剩下的按一次按两次你自己后面解决啦。

不过21楼回了之后还是不清楚。按一下,是指点击吗?

再按一下,之前Y0一直都接通吗?之后Y0就马上断开吗?如果是,那么跟我的程序指差了一个单键启停的活。我的是放手后Y2接通,而你是再按时接通,不就是相差一个单键启停吗。

网友M:
加个单键启停程序并互锁即可

楼主(2016-02-25):
引用 网友F:
不要紧啊。你看我的程序明白了之后,你的主要问题就解决了...

谢谢 大侠,下次直接写程序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