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为PLC与西林变频器MODBUS通讯控制实例

楼主(2016-01-02):
编写通讯指令 编程软件查看选十六进制。

变频器侧的参数设置 命令源通道选通讯  频率通道选通讯  其余地址波特率奇偶效验和PLC侧设置一样就可以了。

还有一个注意的是变频器频率参数是千位,意思45HZ的话 给的参数是4500.

楼主:
各位,变频器控制利用海为的SC线性控制指令,配合上下限指令,就可以实现对变频器频率的多台控制,输入与输出的线性变换控制,多台变频器的不同频率的控制。

再利用触摸屏,就可以编写出非常实用可实时调节、实时监控的控制程序。

有想学的小朋友可以给我发消息 留联系方式。

楼主:
改天给大家放出,海为PLC和多台不同设备MUDBUS通讯解决方案,以及海为PLC作为从机与触摸屏MUDBUS通讯实例从而实现多台不同种类的智能设备一线485解决方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各位,变频器控制利用海为的SC线性控制指令,配合上下限...

对为什么要用SC指令比较感兴趣 下载下来看看 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B(2016-02-15):
引用 网友C:
回复内容:对: 平安聊斋  各位,变频器控制利用海为的...

网友D(2016-04-09):
不错一种思路,刚想对我司设备控制改造一下,参考

网友D:
学习!!!!!!!!!!!!!!!!!!!!!!!!!!!!!!!!

工控流氓!

网友(2016-06-19):
什么西林?没听过呢。什么时候发个英威腾或是南海华腾的变频器通讯指令出来看看?

网友E:
这种用法值得推荐 目前支持所有带通讯口的变频器进行通讯控制启停和调速,以及其他允许的参数读写。

网友F:
没有积分怎么下载 没有积分怎么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