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中接线图怎么都是常开的?

楼主(2016-01-03):
接线图和梯形图的常开和常闭为什么不一样?难道PLC接线图只是对应那个点,不管常开常闭的?下面这个图我就看不懂,再问一下线圈自锁用的常开触点在实际中是不是不用接线的?

网友A:
接线图的常开和梯形图的常开都是一样的,线圈用的自锁也要接线的,建议楼主看理论的时候最好有实物对照着,上手的比较快,也容易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线图的常开和梯形图的常开都是一样的,线圈用的自锁也要...

梯形图里0.20.30.4都是常闭的,接线图是常开的,还有自锁的常开数电反正不要用到,只要程序里面有,不用接线,启动之后线圈照样会自锁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zhyi0214  接线图的常开和梯形...

但是你外围不接线的话,怎么让这几个常闭触点断开呢,只有你外围接了线,按下常开触点的时候,常闭触点才会断开的哦,而且你那个输出是要接线,才会带动负载,执行动作的,输出的对应的那个触点不用接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我的意思就是输出的那个触点不用接线,其他的我知道要接线,这个问题懂了,还是第一个问题,接线图和梯形图还是不一样啊,到底咋回事儿啊?

网友B:
常开常闭的应用是根据实际的需求选择的

网友C:
 PLC的梯形图中与I/O设备相连的输入触点和输出线圈不是物理触点和线圈,用户程序的执行根据PLC内的I/O状态寄存器的内容,与现场开关的实际状态有时会存在不同。输入映像寄存器并不能完全看成是现场所接的开关或按钮,尤其是现场接在PLC输入端上是常闭按钮时,编程的时候要特别注意。

    其实,可将物理输入触点理解成是输入线圈,而将PLC中(梯形图程序中)的对应触点理解为线圈的触点。线圈得电,其常开触点闭合,常闭触点打开。以此分析物理触点与“虚拟”触点之间的逻辑关系。

网友D:
楼主你好

你看看上面的箭头指示,其实跟上方的传统接线图的逻辑连接没什么不同。

——————————————

像楼上说的一样,你需要正确理解PLC内部元件的定义。

简要解释一哈,希望对你理解有所帮助。

在PLC内部,定义抽象化的继电器,如I0.0,是输入继电器。

上图中,SB1闭合,这个输入继电器线圈得电,按钮断开,输入继电器线圈断电。

(这里的线圈其实就是楼上说的输入影响寄存器区的特别位,这个位下面只能存0,或者1;

得电者,就是存了1,失电了,就是存了0;这一点是理解PLC入门的核心)

好了,既然抽象化娿了继电器,那继电器也有常开,常闭触点吧

是的,有

上图中,红色框里的,分别是输入继电器的常开触点,和常闭触点。

那么问题来了

楼主,如果你把PLC的输出停止按钮,热保护都换成常闭的触点。这时候,在梯形图中就不能用I0.3,I0.4的常闭触点,而是用常开触点。

梯形图中,输出继电器线圈驱动 都是用括号表示。

线圈得电,同样触点动作。

————————————————

总结来说,要理解透彻,必须理解PLC内部抽象化了的继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好你看看上面的箭头指示,其实跟上方的传统接线图的...

你好,,我的意思不是和上面的原理图,而是和左边的接线图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好你看看上面的箭头指示,其实跟上方的传统接线图的...

你好,能不能加你QQ呢?我想找个人交流下

网友E:
控制电路和梯形图一样 这个应该能看懂, 控制回路与接线图不一样是有可能的,比如一个启动按钮,一个关闭按钮,大家都是接的常开点,要回路通,那就人为的把关闭按钮触发就行了。      外部的硬接线是可以和逻辑反的 控制电路原理图和逻辑是一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控制电路和梯形图一样 这个应该能看懂, 控制回路与接线...

我好像有点懂了,如果在plc的外部接线图中,全部使用常开触点,梯形图与对应的继电器电路图中触点的常开、常闭类型完全相同。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E  控制电路和梯形图一样...

要根据实际请款而定, 两线制的接近开关只有一种接法的 要么只有常开 要么只有常闭 ,打个比方 我的i0.0就是常开的接近开关, 但我要在逻辑里用常闭点,我就就地把这个接近开关导通

网友F:
外部硬件接点与PLC内部常闭常开接点定义,你只要知道PLC内部以接点ON为常开,反之为常闭即可

网友G:
接线是一定的,但是你程序里需要什么样的点就看你自己怎么编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