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有没有关于毫秒级定时的函数

楼主(2016-01-03):
我想测试宏指令运行用了多长时间。所以想计时。屏幕的计时器只有1秒和0.1秒。我想怎么也得0.01秒才够用。

特此请教

网友A:
要看有没提供这样的时间函数哇,没有就叫厂家给你定制个

网友B:
计时方才数据寄存器D里面,触摸屏显示的时候显示2位小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看有没提供这样的时间函数哇,没有就叫厂家给你定制个

高端了。这也能定制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计时方才数据寄存器D里面,触摸屏显示的时候显示2位小数

我试试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计时方才数据寄存器D里面,触摸屏显示的时候显示2位小数

屏幕里的计时器只有0.1s的。设定值都是整数,比如100是100个0.1s。对应10s。

我实验了。根本没法检测宏的执行时间。

网友C:
这个我也试了,根本么有办法测试到宏指令执行的时间,不知道你是做什么样的控制,如果是做通信优化的好还是不错,可以像PLC的SFC程序一样。

网友D(2017-05-27):
确实没有,我们都是PLC里面取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