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杆的自动往返

楼主(2016-01-03):
液压杆的自动往返:两个行程开关,启,停按钮各一个。一个三位四通阀。拜托各位大神了。有图就最好了。

网友A:
只有这些东西是无法实现的,楼主用什么控制?继电器还是plc,plc的话一下子就出来了,继电器复杂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有这些东西是无法实现的,楼主用什么控制?继电器还是plc,plc的话一下子就出来了,继电器复杂一些

要用到继电器。谢谢啦。

网友B:
只一个往返吗?还是连续不断的往返。

网友B:
这么简单的动作要用PLC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一个往返吗?还是连续不断的往返。

需要不断的往返。谢谢啦!!!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B 只一个往返吗?还是连续不断的往返。     内容的回复:需要不断的往返。谢谢啦!!!

随便画一电路图就行了,就是电路方面不明白。

网友A:
你的电磁阀为什么要搞个三位的,搞个2位的更好吧

网友C:
可以额可以用PLC来用传统的继电器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