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指令如何触发执行

楼主(2016-01-03):
我观察威纶的触摸屏的宏指令好像只在三个地方可以设定

1、位状态设置。    2、位状态切换开关。    3、功能按钮

这三个都是要按下来触发宏指令。

我的目的时这样的:由 位状态设置 来执行宏指令1。但不是由人按下这个按钮。这个按钮的执行由plc来控制。也就是plc控制HMI的宏指令执行。这样可以吗.请问有什么方法

网友A:
可以写一个周期性执行的宏,在宏中写一个判断条件,条件满足是在执行所需的指令,这样就和按钮脱离了关系,直接由PLC来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写一个周期性执行的宏,在宏中写一个判断条件,条件满...

谢谢。已经找到方法了。

我之前用屏幕上的lb去触发。这个实验过了。lb是不能触发宏的。是屏幕上的lb的按钮执行的宏。

再问个问题。我手头只有一个plc和hmi。头一次连接。但连不上。屏幕上报plc noresponse

请问该怎么办。屏幕是TK6070IQ。PLC是松下FP-X。plc接口是rs232c的圆口都是9600 8O1.

有点暴躁了

网友A:
查找一下威纶通的PLC连接手册,官网可以下载,上面介绍的很详细

网友B(2018-03-09):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可以写一个周期性执行...

凡是plc noresponse都表明你的屏和PLC通讯异常  可以监控一下屏发出的指令 然后用串口助手将该条指令发给 PLC 看看究竟是哪儿出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