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炼机自动控制

楼主(2016-01-03):
密炼机在没有配料系统的情况下实现自动,配方控制,求指点或例程

网友A:
同求,这个真心不知道

网友B:
用触摸屏+PLC就可以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触摸屏+PLC就可以实现

能否指点一二?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用触摸屏+PLC就可以实现 内...

触摸屏参考画面:程序在PLC里做,也可以在屏里做.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用触摸屏+PLC就可以实现 内...

楼主(2016-03-30):
方便说一下联系方式吗/手机号最好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用触摸屏+PLC就可以实现 内...

方便告诉联系方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