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电机突然运行电流变大,求助

楼主(2016-01-03):
车间停产一周,设备重新运行后。负载小的时候运行正常,电机运行正常,负载大的时候,变频电机输出电流变得特别大,编码器检测与电机设定输出不一致导致停止运行。(注:停产前运行正常)

网友A:
以前多少电流的,现在变大那就窜限流电阻吧!

网友B:
速度闭环的控制,有可能是编码器坏了,也有可能变频器有故障了,马达应该不会轻易出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速度闭环的控制,有可能是编码器坏了,也有可能变频器有故...

用作皮带传料,传小料的时候没有问题啊,如果编码器和变频器有故障,小料也应该有问题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速度闭环的控制,有可能...

你可以监控变频器的输出电流,然后用钳表去嵌电机U V W其中一相的电流,核对一下就知道是不是变频器有故障了

网友C:
设备一开一停很容易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相关问题www.dalianchengyu.com里有详细解释~~

网友D:
汽车厂的总线模块,在断电检修上电时如果没有注意秩序就会损坏,还有编码器、模拟量模块等均是不注意上电秩序会导致损坏

网友E:
看看传动机构是不是该校油了,或者有的地方有松脱,或者上锈的地方处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