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相电维修三相电变频器

楼主(2016-01-03):
店里没有380v电源,怎么通过220v电源给三相电变频器试机

网友A:
买一个变压器输入220v,输出380v

网友A:
380V侧接变频器输入端的任意两个接线端子,解除起家缺相报警,就可以调试了

网友B(2016-12-22):
功率一般不能太大,这个方法测试3KW一下的变频器还可以,功率再大的话,就测不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