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泵变频柜请教

楼主(2016-01-03):
水泵变频柜的门上有两个选择一个是工频,一个是变频。请问要想要水泵运行要选择哪一个档。而且柜门上只有工频的启动和停止按钮。没有变频的,只有一个变频指示灯。我的理解是,如果选择工频档是不是水泵运行就不通过变频器直接大电流直接启动。如果选择变频档就不需要人工控制。送电后通过变频器自动控制水泵运行。请懂得师傅给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A:
这个我理解应该不会是你说东的这种情况,工频启动后是无法切换到变频的,变频是可以切换到工频的,那你这里的工频启动就是直接启动,切换到变频应该是变频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理解应该不会是你说东的这种情况,工频启动后是无法...

你好,首先谢谢你的回复。具体情况是这样的,我们公司新打了一眼一百多米深的水井,用了一台25KW的水泵。配的变频器柜的柜门上有一个和电压转换扳把一样的选择扳把。有两个选择一边是工频,一边是变频。而且柜门上只有两个按钮分别标着是工频启动和工频停止。因为不懂这个所以不知道怎么用。我想问的是要想运行水泵,我要把那个扳把扳向哪一边,是变频那边还是工频那边。还有就是为什么只有工频的启动和停止按钮。而变频的就只有一个指示灯。麻烦你在给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这个我理解应该不会是你说东的...

变频器的作用只是不让水泵直起,冲击太大。 一般操作都是变频器先起,当频率到达工频频率后再切到工频运行

网友C:
你那柜子应该是变频状态下通过PID调节泵,工频状态下应该是变频开到50HZ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

你理解的变频器就是这样的作用吗?软启动就可以了,还用变频器干嘛!

网友D:
这样设置的面板,工频启动、停止就用按钮控制内部接触器;需变频运行,把转换开关打到变频就可以了。转换开关就是变频器运行的启动、停止开关。变频运行是检测压力控制泵转速,实现按需供水的目的。

网友E:
你所提到的这种情况,应该是这样的

  1. 变频器启动后,达到输出值,工频启动,前提条件,主回路相序必须完全一样。

  2. 如果使用软启动的话,同样是软启动启动起后,才能切入工频。

  3. 如果你的变频回路中有检测压力的信号,可以把信号作为给定源,在设置一些PID参数,可以实现恒压功能

网友F:
这就是一个简单的工、变频切换控制柜而已,那有你们说的如此复杂。两套二次回路,通过转换开关切换。

1.打“工频”,水泵启停通过“启动”“停止”按钮,但工频50HZ供电,启动冲击电流大,水压不能控制;

2.打“变频”,这时候为什么没有启停按钮呢?一般做法就是:打“变频”,这时候驱动一个中继得电,NO点接到变频器运行信号,变频器启动,带动水泵运转。至于变频器的作用,那当然是“恒压供水”了。

3.工变频电路设计,主要是为了防止一旦变频器损坏,可以切换到工频运行,保证客户用水。

    希望帮助到楼主!!!

网友G:
简单来说  工频就是直给380V,水泵的运行停止靠按钮控制

         变频就是恒压供水 ,不需要人去开关,变频器会根据远传压力表自动调节水泵的转速及启动停止

网友H:
引用 网友F:
这就是一个简单的工、变频切换控制柜而已,那有你们说的如...

楼上正解

网友I:
我公司有一台老式“工”“变”频供水,旋钮打到变频上,受压力继电气控制,保持恒压,工频备用.

网友B:
看了楼上那么多 学习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F:
这就是一个简单的工、变频切换控制柜而已,那有你们说的如...

应该是这一样的

网友K:
选择工频,就是由柜子上的启动和停止按钮控制接触器的吸合和断开,从而控制水泵

而选择变频,一般是由现场管道的压力来控制水泵的启停,频率由压力大小自动调整

网友L(2016-02-21):
25KW的水泵工频应该有星角启动器,这项应该是备用,正常开机应该用变频,变频器应该是闭环运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