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按钮控制程序

楼主(2016-01-03):
单按钮控制程序

要求:当第一次按下X0时,指示灯Y0亮,并保持亮;第二次按下X0时,指示灯Y0熄灭;第三次按下时,Y0又亮;第四次按下时,Y0灭。。。。。如此循环动作。

新手初学PLC编程,这个一直想不明白,忘大师的指点下,谢谢。

网友A:
LD X0

ALTP Y0

网友B:
你可以计数方法,实现这个功能,计数=1时,Y0亮;计数=2时,Y0熄灭,并且计数=0.

网友C:
引用 网友A:
LD X0ALTP Y0

我也是这么做

网友B:
ALTP指令不一定有,要看什么型号的PLC.

网友D:
引用 网友B:
ALTP指令不一定有,要看什么型号的PLC.

这个是最简单的指令了,三菱plc有该指令,其他有些品牌plc也有这个指令,不过大多数plc没这个指令。关于单按钮启停程序和电路,百度一下很多的,包括继电器,我觉得这个只是考察初学者的编程思路,对实际应用没什么意义,你可以在外围电路用保持型按钮,一样可以解决的,而不用通过plc就能控制!

网友E:
用2楼的方法  简单好操作

网友F:
同意2楼

 利用计数器是最简单,方便的方法 计数器为1 点亮继电器置位 ,计数器为2 点亮继电器复位,同时利用单脉冲复位计数器为0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计数方法,实现这个功能,计数=1时,Y0亮;计数...

谢谢了,原先我也想用计数器,自己那时脑子有点短路了,现在想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LD X0ALTP Y0

交替输出确实是最便捷的方式了,一时没记起这个指令,说明自己还得加把劲。

楼主:
谢谢大家的踊跃发言啊!不胜感激,现本人已弄明白了。

网友G:
初学,多谢楼主,长经验了

网友H:
有plc的计数功能,可以实现

网友I:
用“边沿”指令就可以完成了:第一次“自保”,第二次在这“基础”上;断开“线圈”。

网友J:
楼主 也可以用置位和复位指令,在置位Y0前加个Y0的常闭触点,在复位Y0前加个Y0的常开触点,再用按钮X0控制可以实现这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