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KW的水泵可以直接启动吗

楼主(2016-01-03):
25KW的深水井泵可以不变频直接通电启动吗?如果可以那用120KW容量的柴油发电机用作电源可以吗?

网友A:
如果是发电机开机时没有带其余负载的话,直接启动勉强可以启动!

不过建议用30KW的自耦启动器启动为佳!

对发电机和水泵均有好处

网友B:
不建议这么做,伤变压器,伤水泵,伤管线。

网友C:
120KW的发电机直接启动25KW的潜水泵,没问题,正常使用。在80年代经常停电,我厂自备75KW柴发,启动18.5KW的引风机。

网友A:
那个:我家里一个砖厂发电机才11KW,直接启动5.5KW风机呢

网友D(2016-02-22):
没条件只能勉强,有条件不这么使用。

网友E:
电源余量只要达到电机功率的3倍,就可以直接全压启动,泵类机械设计时都是按瞬间启动考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