阀门电动执行机构与电动装置区别

楼主(2016-01-04):
有人把电动执行机构与电动装置都叫做“电动头”,但是它们有着本质的区别:

工程实践证明,两种产品不能混淆,以免影响企业的建设和生产工作。我国的国家标准、国营企业长期总结的产品分类都是非常正确的。

网友A(2021-05-27):
阀门电动执行机构与电动装置其实是同一个东西,只是不同叫法而已,还有的称为电动执行器,电动头等。

是一种用来实现阀门程控、自动控制和遥控的驱动设备,它的运动过程一般由行程、转矩等参数来进行控制,它一般由专用电动机、行程控制机构、转矩限制机构、手动电动切换机构和开度指示器等部件构成,由于阀门电动装置的工作特性和利用率取决于阀门的种类、装置工作规范及阀门在管线或设备上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