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高手,用威纶通编了个位状态切换开关(开关类型:切换开关)。用离线模拟是可以的。我下载到触屏里操作时,却按不动这开关

楼主(2016-01-04):
请问高手,我用威纶通编了个位状态切换开关(开关类型:切换开关)。用离线模拟是可以的。但当我下载到触屏里操作时,却按不动这开关。是什么问题?其它元件是可以的。谢谢!

网友A:
你读取的plc数据没有成功吧

网友B:
plc里面是否有这个按键开关,是否和plc正常通讯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读取的plc数据没有成功吧

你好,我有点不明白“读取的plc数据没有成功” 其它元件再同个程序里能读取到,仅仅位状态切换开关不能(我是用类似位置旋转开关的按钮),在触屏上按它,根本就变不到另一个位上,PLC也没有输出。如要从PLC读数据,怎设置?可以从哪里看到成功与否?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plc里面是否有这个按键开关,是否和plc正常通讯上

和plc正常通讯上,我是用他来关联一个x点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plc里面是否有这...

你关联X点干什么,不能用触摸屏控制X点,你可以做个指示灯关联X点(只读)。

默认为你的plc是三菱,你想控制位  可以关联M,这个是可以读写的 ,x输入点  只读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Zeng360917  回复内容:对:...

网友D:
主要应该是PLC里面的开关与触摸平上面的开关定义不一致,如PLC里面是M0.00触摸屏里面设成m10.00或m0.01对不上

楼主:
谢谢各位高手热情的指点,问题已解决,是你们所说的关联M就可以了。

谢谢!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zhyi0214  plc里面是否有这...

触摸屏里的位状态切换开关不能直接控制PLC的输入点(X)点,因为输入是靠映像寄存器读取的,触摸屏设置无效。可以改用M位触发

网友F(2016-04-23):
仔细检查一下程序编写有没有问题

网友G(2018-06-13):
感谢楼主提这个问题 让我百无聊赖中点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