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松下PLC指令上升沿微分(DF)的问题?

楼主(2016-01-04):
我想问问上升沿微分和我们通常意义上的上升沿有什么不同?以前在学校学三菱的PLC也没说微分,请各位前辈给小弟讲讲,谢谢。

网友A:
上升沿微分(DF)用在比如前面有好几个常开常闭串并联等等统一判断后的上升沿,上升沿检测是针对某个节点的上升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升沿微分(DF)用在比如前面有好几个常开常闭串并联等...

感觉微分是把事物更细致的分析才是,这样用反而更笼统了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上升沿微分(DF)用在比如前面有好几个常开常闭串并联等... 内容的回复感觉微分是把事物更细致的分析才是,这样用反而更笼统了呢

不知道楼主需要哪种效果的上升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

哪种效果?就是检测到上升沿就输出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回复内容:对: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 内容的回复!哪种效果?就是检测到上升沿就输出呀,

有条件用两条指令试试效果就知道自己该用哪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