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图用什么软件

楼主(2016-01-04):
电路图一般用什么软件画,我是新手,真在学习阶段,还有电控这个行业情景怎么样?我想多了解一些。谢谢

网友A:
2015年各个行业都不景气,电控行业冲击尤其大,电路图一般的CAD就搞的定,大型复杂电路图用eplan会比较好,不过eplan听说比较难,目前我也刚下载下来,还没来得及学呢

楼主:
谢谢,我也刚学习,不知道怎么做,谢谢你

网友B:
cad  和eplan现在用的比较多,看你会那种

网友C:
楼主你好

就用电气版本的CAD

俗称ACE2012版本的,很好用。

网友D:
eplan现在被<此处内容被屏蔽>了,所以可以用EPLAN

网友E:
目前在使用EPLAN

网友F:
国内还是CAD是主流   国外合资企业一般用EPLAN

网友G:
正规单位才用正版吧,一般都用的<此处内容被屏蔽>

网友H:
电子图版,cad,还有就是eplan

网友I:
引用 网友A:
2015年各个行业都不景气,电控行业冲击尤其大,电路图...

网友J(2017-01-18):
国外软件CAD,有很多关于这方面的书籍,国内的CAXA比较类似CAD,比较容易上手,两者会一样,另外一个基本也就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