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 V7.3授权问题

楼主(2016-01-04):
系统是win7 32位的,在64位上装都正常

操作步骤

1 停止CCLicenseService.exe

2 覆盖CCLicenseService.exe
3 重新运行CCLicenseService.exe
4 使用Sim_EKB_Install_2014_07_28添加授权

授权后,在打开项目是都正常,但打开点表或者画面时就出现提示插入狗,授权列表显示如下:

楼主:
这个和上面的一样,为什么会提示需要版本7.2?

楼主:
为什么wincc7.3授权后打开工程慢

网友A:
直接上wincc 7.3版本

网友A:
参见此帖:http://bbs.gongkong.com/d/201601/654761_1.shtml

网友A:
小伙伴们问题都解决了么?

网友A:
没解决到论坛搜索就可以看见啦

网友B:
不是安装下授权就可以的,先要进行硬件狗<此处内容被屏蔽>再授权才有用的。

网友C(2016-02-24):
这个版本是可以激活的,但是要用到201503的授权,已激活使用中

网友D(2016-04-18):
WINCC的教程咋这么少呢

网友E(2016-09-21):
引用 网友C:
这个版本是可以激活的,但是要用到201503的授权,已...

请问你是怎样激活活的,我的QQ是723545342

网友F(2017-09-14):
直接上wincc 7.3版本算了

网友G(2018-02-18):
楼主真给力阿

网友H(2019-09-01):
好棒好棒学习了,你好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