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进行整数转换成双整数,双整数再转换成实数的转换??

楼主(2016-01-04):
为什么要进行整数转换成双整数,双整数再转换成实数的转换??

网友A:
因为双整数和浮点数都是32位数据,整数是16位数据,所以需要首先将16位转换为32位,然后再转成浮点数。

或许你会有疑问,为何不用16位扩展到32位指令,因为扩展指令无法判断原有数据的符号位。